工业电源
求助:关于防电涌的措施

楼主(2006-07-04):
本厂的办公楼的电脑和路由器等设备经常在雷雨季节损坏,本楼的防雷接地已经做了的,但本厂区为雷区,厂里的低压配电室没有做浪涌保护,我是做仪表的对电气方面的知识较少,准备在配电室做浪涌保护模块,希望各位高手给点意见,有这方面的方案更好

网友A:
可联系我们 13325215833

楼主:
你是哪的?我看了下菲尼克斯的防雷和电涌保护器比较可以,就不知道价格哦,我找谁联系?

楼主:
保护器是装在进办公楼的电源前还是在配电室里装,然后放线到办公楼?

网友B:
配电室装80KA级
办公室/车间配电箱装50KA级
负载端装25KA级
各级都要装设

网友A:
用在进办公楼的电源前就可以13325215833

网友C:
要有良好的接地,分几级装是比较麻烦吧

楼主:
采用三相五线制零线和地线单独接地,再在进办公楼的电源前装浪涌保护器,这样应该稳当吧?

网友D:
同意老焉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