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SMC无杆气缸

楼主(2006-07-04):
SMC无杆气缸在一般情况下,它的使用寿命是多少年

网友A:
要根據你的使用情況來確定,如果動作頻繁的話壽命自然就短;一般而言可以用到一年以上,那是在非外部損壞的情形。

楼主:
一天要动作两千下,每个星期工作五天,每天以八小时计,这样的情况下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B:
还没用过.

网友C:
用过,而且行程有1200,已用两年,至今无问题,但使用频率不是很高

网友D:
您可以来咨询我们 <www.dgshian.com>
这里有你想要的无杆气缸所要的资料!!!

网友E(2006-12-09):
对于气缸来说,我们通常都有一个误区,一般会说能用多久,其实是不能这样来衡量的,我们所说的气缸寿命是按公里来计算的,也就是说按气缸的运动公里数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