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地线检测时验电笔会发亮

楼主(2006-07-04):
大家好
为什么我家电源插座的地线用验电笔验有带电?
验电笔上的灯比在火线上验电时暗一些
这什么原因?
我现在连空调都不敢运行
请教大家一下
先谢谢了

楼主:
有谁能高速我为什么我家电源插座的地线用验电笔验证会发亮?

网友A:
地线未接好

网友B:
你家的地线是假的啊,实际上根本没接地。

网友C:
应该是电磁感应产生的的吧,电压很小的
不知道正确与否,只是我的看法而已。

网友D:
地线没真正接地或是断了,又微小的接地电流或感应电流流到地线上时,用万用表测一测多大电压?

网友E:
什么叫豆腐渣工程,你以为名字是随便起的嘛

网友F:
有道理,地线带电很希罕的,找当地的电力公司问问他们是不是把电源供错拉,哈哈

网友G:
零线对地开路,或者是对地电阻太大
    这是有危险的

网友H:
一般来说是你家的地线根本就没接地,那时感应电而已。

网友I:
肯定有问题.检查接地线

网友J:
接地线有断路!好好查查吧!

网友K:
是的,应该是零线断路,测量端子的应是感应电压。

网友F:
看清楚了,楼主说的是地线而不是零线,

网友L:
应该是地线断路,测量端子的应是感应电压。

网友M:
电笔质量不符合国家规定或者您的插座质量不符合国家规定

网友N:
我在公司也发现该问题后来我重新做了接地,但没用,是感应电没有危险

网友O:
这种情况应该是地线没有真正接地(未最终接地),处于悬空状态,
电笔发光属于感应电,一般对人的够不成威胁。最好找出接地线连上,如果不行的话,应急办法是在进户线处和零线连接起来,即接零吧。

网友O:
另外,检查线路到底有没有放地线,如果没有就白说了,如果有的话出现电笔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接入了负载,而且该负载可能漏电,当然还是没有接地的缘故。

网友P(2006-08-11):
如果你检测的地线比火线暗,我觉得是地线断路,零线与地线短路了 ,在其他设备使用的情况下,你才测出零线有电.

网友P:
不过你空调是可以用的,它的外壳是塑料 的.最好是你检查一下地线对地情况,再检查一下零线是否与地线短路.

网友Q:
是地线断了,但我测过真正的地线电笔会亮的,想知道吧,人接触带电体时,地线就会亮.当然接触的是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