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伺服归零的精度

楼主(2006-07-04):
我初步构想选用台达EH系列PLC+A系列伺服组成位控系统,其归零方式是以高速单方向找DOG点,DOG信号由OFF变ON时,转为低速(最低为10HZ),当DOG信号由ON变OFF时,停止脉冲输出,脉冲现在值寄存器清零,同时PLC发给伺服驱动器清零信号。我想这种方式比寻Z相信号的方式精确度要低些,但台达的技术支持工程师认为应该很精确了,到底能精确到什么级别却说不清楚,因此,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这种归零方式精度能达到什么级别?先谢过了!!

网友A:
DOG点本身有多宽?
"停止脉冲输出,脉冲现在值寄存器清零,同时PLC发给伺服驱动器清零信号"
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B:
是重复动作归零??

楼主:
TO刘版主:完成时间没有确切数据。TO草帽路飞:要求知道重复归零的精度。

网友B:
如果是重复动作归零,,精度会更高点,,,

网友A:
如果你的动作工程没有数据的话,结果也不可能量化表达。

楼主:
我仔细看了图示说明,DOG信号由ON到OFF到发出信号给驱动器清零信号时间的间隔是1毫秒。

网友A:
这一毫秒,电机移动的距离,就可以近似认为是回零精度了

网友C:
这一毫秒,电机移动的距离,就可以近似认为是回零精度了
没看懂.

网友D:
楼上的做广告呢还是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