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谁做过触摸屏啊,救命啊!

楼主(2006-07-04):
请教高手:我打算买一12寸触摸屏,因为是新手,不知道如何使用?
我想像的是这样,比方说我需要这样一个文本框的界面:当我点击文本框即在屏幕上出现一个小型键盘,可以输入数据。那么这个界面我可以在vb中做,然后放到工控机里,触摸屏就相当于一个屏幕上的鼠标,可以执行程序。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还有我想知道厂家是否给提供开发界面的软件呢,即作界面的工具???
实在是不懂---------- 给大家鞠躬了!

网友A:
象这样的文本框界面在vb中就可以写,不知你说的开发界面软件所指的是什么?
如有技术上的进一步的探讨请与集智达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贾工联系,电话:010-58858530转8018

网友B:
建议你咨询咨询触摸屏的厂家吧,基本上都会满足你的要求,一般情况下触摸屏厂家都会带自己的软件的。如果你要求一定是12寸的,那你可以问问北京研华,如果尺寸上不一定是12寸的,例如10寸的话,可以问问北京昆仑通态,两个在性价比有些差异,但是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C:
你说的那种功能实现起来是再简单不过了,很多的品牌的触摸屏的自带的软件都可以的,研华的平板电脑要用软件开发的,就是一台电脑,别想的那么复杂,你电脑上怎么用,在研华的上就怎么用.昆仑的有10.4的N-touch屏,是带有组态的电脑.其他我们有些软件可以提供,是一些触摸屏的软件.需要的话联系idolhunter@hotmail.com

网友D:
你说的对,程序你可以自己编,不需要制作界面工具,只要你按你的想法编好程序就行了。我们代理的康泰克工控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mary 02128456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