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表自己转??????

楼主(2006-07-04):
各位同仁:我的一个电控柜合上总电源后,电度表自己缓慢转动,而各分开关都没有合,而同一个电路中的上一级电表没有转。电度表用的互感器是和电流表和用,精读0.5级,300/5。请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A:
检查接线无误,看清生产厂家,下次坚决不用。

网友B:
电度质量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C:
记的以前我家的电表就有过,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