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谁有老版的PCL818

楼主(2006-07-04):
有个设备用老版的PCL818L,即芯片是Advantech标记的。谁有那时的老板子,请速告。电话:0571-85981954

网友A:
pcl-818hd 可以不?

网友B:
相同功能的板卡 A-821PGH/A-821PGL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E02010A821PGH
* 12位A/D转换器
* 16个单端输入通道,8个差分输入
* 45 k/s采样速率
* 一个12位的模拟输出通道
* 可编程A/D 增益:
A-821PGH:1,10,100,1000
A-821PGL:1,2,4,8
* 中断处理
* A/D 触发方式:软件触发,步进触发
* A/D 数据传输方式:查询,中断
* 16 个数字输入和16个数字输出通道
* 37针D型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