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为什么接地线会带电?

楼主(2006-07-04):
你们好,今天我用验电笔测了一下三孔插座右边的那根孔那个孔,验电笔发亮,证明是火线,比较正常,又测了中间一个孔,是接地线,验电笔竟然也会发亮,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大家了,我很急,这种情况下敢开空调吗?

网友A:
1,保护地线断了 2,一般情况下空调外壳接这根线。如果开空调其外壳可能带电

网友B:
保护地线断了,可能是其他用电设备的感应电或其他用电设备漏电,要仔细检查,放可使用。

网友C:
保护接地断了 还有可能时零线短路,自己检测一下

网友D:
以上各位所说的原因都可能有。另外电笔灵敏也容易造成误解!

网友E:
保护接地断了,其他用电设备的感应电或其他用电设备漏电,如果你只是想开空调,那你可以先把这个三孔插座的这根带电的接地线拆了然后再插空调。

网友F:
保护地线断了.感应电.

网友G:
地线断了

网友H:
接地线,没有接好。

网友I:
应该是地线断了 测到的是感应电 但是也见过混帐没地线就把零线接到地线上 然后又把火线和零线接反了 结果外壳直通火线 还是在有浴室的地方 没死人真是奇迹了

网友J:
接地线断了,可能是感应电,用万用表测接地孔和零线孔有没有220伏电,如有是哪台设备漏电了,否则是感应电

网友K:
如果接地线没断的话,就是你的电笔太灵敏了,是不是感应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