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接地线上有个电容啊?是接在上面的

楼主(2006-07-04):
为什么在接地线上有个电容啊?是接在上面的~~~我是在图纸上看见的
请问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旁路,交流接地.

网友B(2011-06-03):
这应该是耦合接地吧。

网友C:
“接地线上有个电容”,有什么奇怪?电容的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哪儿?

网友D:
电容的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中性点吧!

网友E:
不明白,因为你说本身就不够清楚,因为我知道有的弱电在接地时,是要交流接地因此对地接有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