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I的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06-07-04):
我用的是川仪十八厂的智能变送器,输入信号为热电偶信号,输出信号是4-20mA的电流,当我没有接NI_PXI采集系统的时候,输出信号为直流2V,但是当我接了PXI-6224模块采集电压的时候,电压信号就变为12V,而且系统接地都很正常。希望高手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我查了一下ni的6224的datasheet,这款采集卡只采集电压啊,不能直接采集4~20mA电流输入的,换一块采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