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8751编一个电机星三角起动的程序

楼主(2006-07-04):
小弟想用8751编一个电机星三角起动的程序,用汇编编程序。还请各位大哥指点。我都看了一周书了,还没有入门,谢谢

网友A:
星三角起动用得着8751来控制吗?是不是太复杂了点呢,用8751你最终还是得要中间继电器放大。不如直接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楼主:
下面引用由enzyh在 2006-7-4 20:58:00 发表的内容:
  星三角起动用得着8751来控制吗?是不是太复杂了点呢,用8751你最终还是得要中间继电器放大。不如直接用时间…
--------------------------------------------------------------------------------------------
  知道,主要是想知道程序怎么编,不会呀。谢谢

网友B:
编起来看,有什么问题在这里说。

楼主:
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大哥能示范一下吗,跪求

网友C(2007-08-06):
;---<sub_program>--
X0     EQU  20H
Y0     EQU  21H
SHUT   EQU  X0.0  ;关按钮
OPEN   EQU  X0.1  ;开按钮
S_BIT  EQU  Y0.0  ;接星输出
D_BIT  EQU  Y0.0  ;接角输出

PRG_0:  JNB  SHUT,PRG_1
        CLR  S_BIT
        CLR  D_BIT
        MOV  30H,#xxH     延时数值1
        MOV  31H,#xxH     延时数值2
        JMP  PRG_END
PRG_1:  JUB  OPEN,PRG_2;
        JB   D_BIT,PRG_END
        SETB S_BIT
PRG_2:  JNB  S_BIT,PRG_END
        DJNZ 30H,PRG_END
        MOV  30H,#xxH
        DJNZ 31H,PRG_END
        MOV  30H,#xxH
        MOV  31H.#xxH
        CLR  S_BIT
        SETB D_BIT
PRG_END:RET

注释:1/子程序由主程序调用
      2/这里用的是简单延时方式,若要准确就要用中断计时
      3/具体外接P端口,自行决定

网友D:
注意控制一下死区时间就可以了....
www.s3c2410.com.cn

网友D:
楼上的程序要加上标志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