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wincc5.1转换到wincc6.0?

楼主(2006-07-04):
  看过前面的帖子,我用wincc6.0自带的project migcitor转换出错,提示可能没装sybase7或者没有odbc驱动程序,必须装么?如果不装,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实现用wincc6.0打开wincc5.1的项目?谢谢!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5.1工程项目可能是直接拷贝出来的,而不是通过自带软件复制出来的,所以在转换的过程中会提示你没有sybase7,如果你一定要看的话,你可以把图片考到6.0里,然后用变量输出把5.1的变量输出到EXCEL里面,再用变量输入将变量导入到6.0里,但是报警和历史数据以及曲线你就要重新做了。

网友B:
不装sybase数据库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C(2008-04-15):
      你好先安装WINCC5.1,然后安装WINCC6.0,在WINCC6.0下哟一个“移植”工具,选择你要移植的WINCC5.0工程项目,转换就行了,我刚刚才做的,没问题,主要是由于5.0和6.0使用的数据库不同才必须要这样做。

网友D:
wincc5.1的安装条件是什么?nt或者2000,有没有别的要求了?

网友E(2009-04-07):
我移植了,可是WINCC5.1中原来的报警块都没了。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移植的有问题

我是直接用WINCC6.0中的移植来进行的,没有安装WINCC5.1版本,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E:
WINCC5.1安装软件中那个文件是“sybase”安装文件,我怎么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