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一个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6-07-04):
不要用PLC,用继电器控制,谢谢

网友:
采用自锁按钮可以吗??
按下正转 按起反转另外加上一个停止按钮

网友A:
用单键启停加时延就可以.

网友B:
用三个继电器可以做到,这方面的讨论在工控网上有,搜索一下看呢。

楼主:
按钮不带自锁,我做了一个,用5个继电器,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停止,你们谁有图纸,发个我了
ssyhbw@163.com

网友C:
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些,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吗?

网友D:
用时继可以实现的

网友E:
我今天没有空,明天发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不用KT可以吗

网友F:
有什么意义哦!还不如用旋钮开关。简单。方便

网友G:
为什么用一个按钮?学术讨论吗?方法复杂必然导致所用元器件增多,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E:
大家帮我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H:
只要一只接触器,两只继电器搞定,如在重庆联系俺交个朋友

网友H:
没看清,看成了一只按钮启停电路

网友H:
不知你停机怎么要求

网友I:
讨论这种问题,好像没有太大必要,单按钮控制安全吗?你那个电机有刹车功能吗?如果没有,正反转之间加个延时还是必要的.这个电路很简单,二分频电路!

网友J: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那是进步.用一个按钮,再用几个继电器,这不是浪费吗?
就用两个按钮控制不好吗?简单又实用.

网友K:
如果你的电机频繁的正反转,很容易烧

楼主:
本人也是听朋友去一家知名公司应聘的时候听说考到了这样一道题,现实中是没多少意义.拿出来博大家一乐!

网友L:
下面引用由书包在 2006-7-6 16:31:00 发表的内容:
--------------------------------------------------------------------------------------------
请问你这怎样停,还有km2能得电吗?

网友C:
书包:你画的图还不错,不过存在好几个抢动作的时候,现暂且不说抢动作。
1、控制电路中有热继电器,主回路中没有热继电器;
2、假设KM1为正转,KM2为反转,你的电路是第一次按按钮为正转,第二次停止,第三次为反转,第四次停止,如此循环,但是如果我想第一次就为反转呢?或者第一次正转后我还想第二次也正转呢?

网友M:
有点意思

网友N:
图是画的不错,作为开阔思路还是值得借鉴,不过现实应用中不提倡,也没意义。

网友C:
如果不用时间继电器就好难了,想不出来了。

网友O(2006-09-03):
换把手了

网友P:
楼上的有个地方错了

网友P:
KM2的控制电路

网友Q:
但是如果我想第一次就为反转呢?或者第一次正转后我还想第二次也正转呢?
本人这次在广东到山东临沂,我说买选择开关/三档的、店里老板不明白。后来看到样品、他说那是按钮,说我说的是地方方言。在这里不会是把三档选择开关说为按钮吧

网友R:
那电机怎么停呢?

网友S:
很复杂哦!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T:
就是,有这个必要吗? 拿个变频器,你想怎样转就怎样转!方便有安全!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梁国生在 2006-9-8 10:14:00 发表的内容:
  但是如果我想第一次就为反转呢?或者第一次正转后我还想第二次也正转呢?
本人这次在广东到山东临…
--------------------------------------------------------------------------------------------
应该可以实现第一次为反转,或者第一次为正转,第二次也为正转的,你看一下我的图;    按钮就是很普通的按钮。
我那个图的意思是:按住扭钮SA1后,指示灯LD1、LD2、LD3循环亮,当在LD1亮的时候放开按钮,那么电机停止;
当在LD2亮的时候放开按钮,那么电机正转;
当在LD3亮的时候放开按钮,那么电机反转。

网友U:
用三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V:
我可以用3个继电器

网友W:
那么请两位用三个继电器画出来看看啊,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X:
到“单按钮启停电路,大家讨论一下接法?”里去看看吧,那有你所要的东东。

网友W:
单按钮启停电路和单按钮控制正反转不一样的,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复杂多了.

网友Y(2006-11-12):
用继电器的都错,不信自己接着看,光懂理论 不懂机械没用的

网友Y:
用2个时间继电器和3个继电器。。。想要图纸加我Q 351599

网友Z:
楼主的问题不严密,这台电机是不是一上电就转,然后用这个按钮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还是用这个按钮控制电机的启动,正转,反转和停止;还是要用这个按钮随心所于的控制电机的启动,正转,反转和停止。

网友AA:
怎么要用时间继电器啊?那样的话,如果我要正转启动不到二秒就要反转那不就实现不了?

网友AA:
其实如果不论机器动作,而只说电气的话,那就是说:用一个控制点,让两个输出互相翻转。

理论不足,实践不多

网友:
不得不佩服这个创意,很有意思,很不错啊.
可我有一点不明白,一按按纽,再一松手,时间继电器得到电就可以保持以后一直动作了么?如果是,好象有背常理;如果不是,那么从一开始好象这个图就不成立了啊.
呵呵 浅薄见识,请各位师傅和专家教教我啊,谢谢了!~~

理论不足,实践不多

网友:
如果说按纽是不复位的,那下面J1的长闭点在按纽按下的时候就是长开状态,J3到J5永远不可能带电,电机主接触器线圈又怎么可能带电呢?而且在松开按纽的同时,上面的时间继电器有回到了我上面提出的问题上去了.
我感觉是差那么一点还没成功,不知道专家们有什么好的见解,请指教.谢谢啦~~

网友C:
不好意思,我以前画的图是有一点错误,现更正.

网友C:
理论不足,实践不多:
  谢谢你很仔细地看了我的图,我想解释一下.
  时间继电器SJ1我画的图就和别的时间继电器不一样的,SJ1是那种失电延时型的,失电型时间继电器就是说当线圈一得电时触点就动作了,而当线圈失电时触点才开始延时断开的.
  按纽就是那种普通的按钮,不是带自锁的.

网友W(2007-04-21):
这么复杂的...

网友AB:
请问蒙毅老师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图?有是用什么方法上传的?谢谢

网友AC:
图是可实际应用的,前几天我们应客户要求就是一个脚踏开关实现启停.原理差不多,只不过这多了一个反转.用中继是可以实现的,我的实际应用没有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7-4-21 18:43: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蒙毅老师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图?有是用什么方法上传的?谢谢
--------------------------------------------------------------------------------------------
别墅兄别叫我老师了,太难为情了,呵呵
我是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就是
开始\程序\附件\画图
画简单的线路还可以用用。

注册成为VIP用户就可以随意上传图了,不过限于JPG,GIF,JPEG格式的图片,而且每个图片不能大于300K。

网友AD:
大家都是高手,菜鸟级的我来学习

网友AE:
用一个两位控制按钮即可。13796832986夏工

网友AF:
你停机的时候有什么要求,讲明白一点啊

网友AG(2007-08-04):
赞成书包的!回复小茅:光顾这里的高人还是很多的,说话要负责任的……用时间继电器固然可以,但不用就未必代表不可呀?

网友AH(2010-12-04):
只用三个接触器和一个控制按钮怎样实现电动机的正反转和停止(按一次正转,再按反转,再按停止)

(-:澕崽`:-)

网友:
书包的好麻烦,三个或者四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AI:
这个原理上可以做得到,但实际应用中,不提昌用,容易产生危险,因为触点在接通和离开的时候,都会有不稳定状态,很容易引起触点竞争,

网友AJ:
用数字电路就搞定了,用什么继电器

网友AK(2011-11-04):
如果要一个按钮正反转控制可以联系QQ919118132我们可以交一个朋友,以后可以多交流

网友AK:
引用 网友W:
关于学习了...

用继电器是可以的要9个,用时间继电器是不对的,因为你要等时间继电器工作了才可以往下进行,而纯继电器电路是不要等的可以直接工作的,他的工作顺序是这样的正转—停—反转—停,要图纸可以联系QQ919118132

网友AK(2011-12-25):
一个按钮正反转正确图纸是这样的

网友AK:
上面的图纸好像显示不全嘛重新再传一张

网友AK:
上面那个还是显示不好

网友AL(2012-05-22):
引用 网友E:
大家帮我看看能不能用.

er

网友AL:
引用 网友E:

网友AM:
理论上学习一下是可以的!但实际当中一般是不会用这么愚蠢的方法的!

网友AN:
方案1  需要一个  行程开关   就可以实现自动往返   但是停还是需要一个按钮

方案2   用时间继电器     但是停还是需要一个按钮

网友AO(2023-12-10):
请问你这怎样停

网友AP:
没有实际应用意义,不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