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关于:PLC-电脑USB接口连接

楼主(2006-07-05):
请教:我电脑没有R232接口,用USB接口转换后,为什么连接PLC时有时可以有时会连不上,特别是fx0n的很不好连,FX1N都可以。请高手指教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碰到连不上的PLC那操作软件都会出现死机情况

网友A:
用USB转换后,电脑只是虚拟了COM口,而没有实际的串口物理地址,因此有时候就联不上

网友B:
我刚试过USB连接FX2N,只要驱动安装正确,通信没问题,只是电脑上看不出是否已连接上。请教从哪里能得到已联接好的信息?

网友B:
各位大虾,想看到PLC里面是否有东西,只有读出程序这一个办法吗?请赐教!

网友C:
PCMCIA卡转RS232卡是真正物理意义上的com口,在DOS下都可以识别的,就象自带的COM口一样,我们一直这样用非常稳定,不过就是价格挺贵的

网友D:
转接的本身在通讯就有点问题
建议你买一个SC-09-USB的

网友E:
是电缆比较差;

网友F:
有可能电缆不好,不过你连接不上要看看你的COM口,不一定就是COM1,可以试试其他COM口,比如COM2,COM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