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omron编码器与omronPLC的连接

楼主(2006-07-05):
以前我们用E6A2-C##5C与ID212连接正常
现在用E6B2-CWZ6C与ID212连接,输出端电压就一直是0V
都是用PLC的24V,而且输入端对地没有短路。
当码盘单独连接开关电源就一切正常
很是奇怪,求助原因

网友A:
输出的信号分集电极开路输出、TTL/RS422(含A负信号)输出、HTL推挽式输出,如果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又分NPN与PNP,接口要对,不然无法读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