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容大小与电机转距有关系么?

楼主(2006-07-05):
我是电机处入行的,我只知道电容是启动电机用的,不知道电容大小与电机转距或者功率,发热量,有联系么?望高手详细指点.

网友A:
感应电机的电容只起启动作用.

网友B:
相对来说,电容大,起动力矩大

网友C(2006-09-12):
上面两位都说的很好哦!支持

网友D:
有的电机电容是运行电容,电容选大了电机会很快烧坏

网友E:
想详细点的,把电工手册多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