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隔离器件

楼主(2006-07-05):
我单位近几年仪表因雷击多次损坏,为此单位下定决心要对仪表输入信号采取隔离措施。我们现在用的仪表主要有温度毫伏信号、压力流量4~20 mA信号。请教用什么隔离设备对信号进行隔离,然后送入显示仪表显示以防雷击。另外现场安装的压力或流量变送器也时有因雷击损坏情况,请问如何避免?我相关产品的请及时与我联系。
             xiaokon@eyou.com
             QQ:414169091

网友A:
现在市场上有防雷模块卖的,但是只能保护控制仪表这边现场还是有问题,需要从生产现场端解决防雷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