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料位控制的求助

楼主(2006-07-05):
     求助各位大侠:现在有一水泥罐高约20米,直径约6米。上部是密封的,有一进料口,进料口的进料(水泥粉)是风机鼓吹到水泥罐内部的,水泥罐内有非常大的旋动气体,但是现在要测内部的水泥高度,测量方法是从罐顶往下二点五到三米的距离料位仪要响铃报警,以便加料工人停止加料。请问什么东西测量比较好?重垂式的、射频声纳的都试过不行,超声波的好象也不是很行,现在用什么样的比较好呢?请各位给出个注意...谢谢

网友A:
请问重锤不行的原因?

网友B:
电厂的锅炉出灰仓泵的料位,仓泵煤粉料位信号一般是用音叉料位计开关量输出,控制进排料阀门的气动执行器,气缸动作实现进出阀门的开关的。粉煤灰的磨损很厉害,要经常换传感器。 你的水泥罐也应用音叉料位计
http://www.zheshi.com/b/index/yg.htm 提供者:宇电自动化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2006-09-10):
雷达的可以,但成本太高.重锤的应该也没有问题,安装上应注意避开下料口,还有就是锤头容易掉,要把它固定好.

网友D(2008-04-09):
那水泥熟料库用什么料位计最可靠呢

网友E(2008-06-07):
个人推荐超声波料位计,非接触式,即使有粉尘,可以根据现场调试解决。www.hiison.com

网友D:
欢迎大家讨论经验

网友F(2009-02-05):
用音叉的比较靠谱,但不能直接安装,建议在音叉周边用钢管做防护兼安装附件,附件同罐壁用法兰连接方便检修,做好后要斜着往下安装,既可以避免旋动气体影响,料位下降后水泥又可以自动流出来。

网友G:
建议你用旋阻的,基本不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