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通讯连接问题

楼主(2006-07-05):
请问各位关于英威腾 GS 系列 变频器如下问题:
1 英威腾GS变频器的RS-485通讯口的连接座形式只有一种(控制端子接线)吗?是否都没有
RJ-45水晶头连接器?
2. 英威腾GS变频器控制端子上的通讯用的SG+ SG-端子,如何跟标准RS-485信号线连接,
即是如何跟TXD+ TXD- RXD+ RXD- 连接 ?需要终端电阻吗?怎么只有两线?
请大侠门指教

网友A:
回复楼主:
目前我公司的产品只有这一种连接方式。
GS产品只能和上位机进行通讯,如果你是三菱的PLC恐怕是不行的,建议您选用CHF的产品。您说的4线通讯和我们的二线连接需要将4线中的正正相连,负负相连,再和我们的正、负对应连接就可以了。哦!还要选择一下通讯模式。

网友B(2006-09-13):
难道英威腾变频器不能和PLC通讯?那还要这个通讯口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