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教:谁有关于压损的资料,

楼主(2006-07-05):
我是个新手,目前是做仪表的选型工作,
现在想选一台质量流量计,
可计算公式显示压损到了147Kpa,
请问这么大的压损可以用了
而且有什么危害?
或者能把关于压损的详细资料给我一点.
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这要看您系统设计的要求,现在一般系统设计要求压损不超过0.03MPa即30KPa,一般压损与介质的温度、黏度、流量有关系。对于质量流量计的选型,主要考虑它的流量工作范围、压损对系统的影响。 可和我联系QQ190371212 lxy0324@163.com

网友B:
你是哪的?济南中环仪表出的表比较好!推荐
首先声明我以前使用过,但是不是业务员
qq:147863130

网友C:
质量流量计的压损在流量仪表里算很大的,但是精度和稳定性及使用范围和测量的参数是最好,最多的,一般质量流量计使用时计算了压损后让提供给工艺人员,让他们决定质量流量计前面的动力设备的压头,满足质量流量计后的工艺压力要求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