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失步

楼主(2006-07-05):
我用AT89C52控制二台步进电机,转速为500转/分.机器大部分时间运行正常,偶然会出现失步,不知道是否干扰造成的?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负载变化呢?

楼主:
负载恒定

网友B:
脉冲频率不稳定,用示波器挂在上面长时间检测一下。

楼主:
负载是来回平移的机构,程序加了升降速过程,用示波器很难检测.升降速过程试过不同的加速度,情况仍不见改善.

网友C:
是不是驱动器的细分数太大的缘故

楼主:
细分数设置为5,应该没问题,正常时运行很平稳.

网友:
“是不是驱动器的细分数太大的缘故”
这算是什么理由?
速度降一半是否还会出现失步现象?

楼主:
不会,但达不到要求.

网友:
那么,我认为是电机力矩不够。

网友A(2006-09-01):
你的步进是多大的呢

网友D:
如果是保持在正轉壯態下﹐500转/分不算快﹐我也認為是力矩不夠﹗

网友E:
电机力矩不够

网友F:
应当是电机力矩不足

网友G:
步进速度有点快了,出力不是很好,建议换个大一些功率的。

网友H:
请问一下各位:步进马达出现失步,一般会有那些影响因素?

网友I:
不知您是否采用升降频方式起动和停止,若没采用,请您加上,若以使用,请适当降低升降频的加速度

网友J:
脉冲质量不好,如果是要控制两台步进同时运行,而且爬升的路径差异太大,楼主那速度用单片机很难做,个人认为几乎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