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了一套业务!!是4路数据采集,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2006-07-05):
我的目的是把4路数据采集后,进行打印。

网友A:
你提供详细的要求,我可以为你提供优秀的选型方案

楼主:
请问楼上是那里的吗?怎么和你联系呢?

网友B:
我们可以帮你完成。

上海天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titcs.com

网友C:
表明你的要求,我可以给你提供详细方案。
电话:010-58076471
电子邮件:cxjnwpu@163.com

网友D:
如果不上计算机,选XSD/A-H4....P,带打印的4输入仪表就可以了

楼主:
陈春义你好 啊!!你说的是什么型号的那里产的。性能如何的还有价格要多少?在技术方面怎么样的?

网友D:
北京昆仑天辰仪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我的电话010-62562764-910

网友E:
最简单的用多路巡检仪配微型打印机,或者用无纸记录仪保存,数据转移到电脑打印。
有问题请联系:0510-85116277   徐先生

网友F:
用仪表带加印功能就可以完成。也可以用一个多通道数据采集模块,上面用MCGS之类的组态软件完成对的处理等。其实方法有许多都可以完成的。咨询QQ:5823875,MSN:cdlsx@hotmail.com.

网友G:
简单的就用4输入4显示仪表,接个打印机就行了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
原始数据要不要记录下来?通道间需不需要做一些运算?采样周期要求?精度要求?要不要控制?==

网友H:
同意剑啸的说法,顶!

网友G:
不敢苟同
4路数据采集的话用4输入4显示就行了,路数更多的话到是可以用多路巡检。

网友I:
可以用北京昆仑组态的嵌入式工控机、两块牛顿模块、一台打印机即可,大概价格在9000元左右,可能太贵了,呵呵

网友J:
在触摸屏上编程就能实现数据采集、打印功能,看图解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http://www.yudian.com/

网友H(2006-08-14):
我赞成用记录仪配微型打印机。

网友K:
四路同时采集仪表带通信+电脑+工控软件+打印机!

如:XMB8000RS232+PC+BT7000(BT6000)+喷墨

估算造价:2000+8000+2000+800

或:四路同时采集仪表带打印口+盘装微打

如:XMB8000RPN+盘装微打

估算造价:2800+800

有关产品信息可参考:

XMB8000:http://www.fbtc.com.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165

软件系统:http://www.fbtc.com.cn/Product.asp?BigClassName=控制系统及产品系列&SmallClassName=FB-MCS管理控制系统

有关应用画面:http://www.fbtc.com.cn/bbs/showforum.asp?forumid=12

网友L: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无纸记录仪”,可以省掉打印机,若需要数据上传,则可选用带相关通讯接口的无纸记录仪。

网友M:
无纸记录仪好

网友N:
这个问题还有触摸屏吗!
建议采用无纸记录仪,带打印功能
四路,6路,12路,16路都没有问题
中控,价格优惠!
QQ33714483
青岛!可以帮你做解决方案

网友O:
如果你的系统的预算有限,并且没有高的要求,就用四路输入的数显仪表带微打就可以了(或者上传计算机打印)。如果你的系统的预算有一定的空间,并且需要一定的档次,就用四路输入的无纸记录仪(有单色和彩色)带微打就可以了(上传计算机打印)。

网友P(2007-11-25):
有什么要求?

网友Q:
就用4路数显仪也挺方便和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