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变频器CF2故障求助93C66没坏

楼主(2006-07-05):
清教各位老师:我的台达VFD-B 22KW的同样显示『CF2}故障。可是93C66没有故障,能否指点一下!注:这台机器是由于输入模块损坏后R S T 电压直接串入了主板及信号板造成的。经检查发现主板上的电路板过孔有断裂处,还发现1455  074以损坏,现故障点已修复,但依然显示CF2 能否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07-06-16):
实用的方法还是直接换控制板,价格约1K RMB.

网友B:
我有台达VFD-B 18.5KW的主板

网友C:
我可以修,13405254393贺工

网友D:
我可以修0577-65198582

网友E:
你这台机器的问题有点严重,而且你说情况有点不清楚,不好判断,最好是拿到厂家或者专业的变频器维修部去维修!
可以加QQ:21200901 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