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死机

楼主(2006-07-05):
最近有一台英威腾变频器G9 P9的总是出现死机,面板显示正常,但按任何按键均无反应,按键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驱动,前几天一台BECKER 也是

网友B:
不这不是驱动的问题!你注意了没楼主说是总是!这说明还能开还要停!这可能是你这张板的CPU出了问题或是连接故障!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C:
能把维修过程分享一下吗?

楼主:
修好驱动电路,然后加上模块就行了,朱勇108说的对,就是驱动和没加模块的问题,你明白了吗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