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今天一客户的步进温度特别高??

楼主(2006-07-05):
一客户用步进电机来带一转盘定位,有正反转,电机和驱动器的温度升的特别快,不知道为什么?听说客户用一个小一点的步进就带不动了,是不是步进工作一直处于满功率才会使得驱动器和步进温度很高?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是新按装的,就换个大得。

网友B:
一是步进不适合正反转反复起停,二是负载过大,三可能是驱动器电流没有调整到最佳,四是夏天到了。。。。。

网友C:
步进不适合正反转反复起停?

网友D:
步进不适合正反转反复起停?
不是了.
主要可能是长时间满载引起的.
我碰到过这种问题.
换个大的就好了.

网友E:
除了选一个扭力稍大的电机以外驱动器的电流最好设置为步进马达额定电流的80%左右,这样电机运行起来噪音和发热效果都会更好些。保持电流也应该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3或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