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大侠们帮我选选.

楼主(2006-07-05):
我要做一个伺服同步轴,走凸轮曲线,大家推荐一下伺服品牌吧.
1,用在灌装机械上,读取主链条编码器的位置.
2,于主链条速度有同步关系,主链条快,它也快,主链条慢它也慢.
3,主链条编码器一周,对应电机是一个凸轮曲线(有一定快慢变化的一个周期).
4,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灌注头上下而已
现在考虑的是SIEMENS的motion control.
想再配一套低成本的国内的.大家给给意见

网友A:
你的凸轮曲线应该差不多是一个梯形吧,低成本可以考虑用电子齿轮功能来代替电子凸轮,反正你的精度要求并不是太高,毕竟带电子凸轮功能的伺服产品比不带电子凸轮的伺服产品要贵很多。

网友B:
德国力士乐伺服

网友C:
在罐装生产线中,要求精确的确定每个罐装过程的罐装速度.
建议采用伦茨(Lenze)同步伺服电机+9300-EK凸轮型伺服驱动器,可以得到以下特点:
1、可将8种适应于不同瓶形的灌装曲线直接存储于伺服驱动器内部;
2、必要时,曲线功能可立即在线关闭;
3、凸轮曲线可在线调整(曲线延展、压缩、偏置等)
联系方式:010-82642386
WEB: hshybj.b2b.hc360.com

网友:
什么样的凸轮曲线?要么找专门实现这种动作的控制器,要么用支持凸轮的控制器自己写,但是选择控制器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器本身支持多少点的凸轮曲线定义。

网友D:
或者用个带凸轮的控制器
一般伺服电机就可以

楼主:
我用的是SIEMENS的 MC 带F01功能的.做的50点的凸轮,我准备了8条曲线.不过这样的功能不好,因为50个点下载到MC里以后就不能在运行中更改了,所以调试这条曲线很麻烦,改一点点也要下载一次,就更别说不在生产过程中改了.我的GM对这个不是很满意>>>>>>

网友E:
用TRIO的新品MC302X你的8条曲线,可由16000个点任意描述。可以和所有的伺服驱动器匹配。
有兴趣就发邮件到:triomotion@126.com

楼主(2007-04-23):
我现在用程序实现了在线的凸轮曲线的更改。
在线的凸轮曲线切换,于主机速度同步,自动回零。

楼主:
用的是Siemens的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