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频器接两个电机??

楼主(2006-07-05):
想问问各位前辈,想用一个变频器接两个电机,一个大功率的电机,另外一个很小的电机,因为单独给小电机配个变频器太不值得,所以想放在一个变频器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关键要看你是用来作什么,阿连兄弟,可以把你的应用要求写出来,其实你想想把电机直接接入60Hz电网中和直接接入50Hz电网中就可以看成变频器的2段速控制,为什么不能用1拖2呢,如果有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king9649@sina.com

网友B:
只要容量足够是可以的,我们公司的设备上都有一拖六的呢。

网友C:
没问题的,偶试过!

网友D:
如果两个电机不一样,怎么接线?

网友E:
要看怎么用了,我以前用过的,但不是同时控制,所以加了继电器进行切换,也是一大一小两个电机

网友F:
可以,没有问题,用过!!

网友G:
没问题的啊,主要电压等级相同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觉得加热继电器是个更稳妥的办法.

网友H:
 没有问题

网友I:
没有问题,但是每个电机都要加热继

网友J:
使用电压型变频器,可以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动机。但是要考虑变频器的容量、以及变频器参数调整等问题。

网友K:
可以,变频器用V/F控制,电机动力线接热继电器,做好保护,变频器不要做矢量控制

楼主:
那么要是突然热继电器跳了!会不会对变频器有伤害?因为变频器还在输出.

网友L:
肯定有伤害。

楼主:
那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M:
变频器容量够是首要问题。其余都 好说。13006665862张

网友N:
一台变频器同时N台同规格的电机实例很多,而且是合理的;一拖多应用除了考虑变频器功率要大于等于N台电机电机的功率总和外,关键是要考虑[i]电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要大于所拖的N台电机的电流和,就是说要留有余量,主要考虑启动电流比较大.

网友N:
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动几台不同规格电机的情况我只在试验的时候用过,带了7台最大的100马,最小的十几马,对拖,运行1个多小时没问题,工程实际应用上很少见.

网友N:
刘岩利: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6 17:29:00
如果两个电机不一样,怎么接线?
两台电机共用变频器输出端子.

网友O:
容量够的话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变频器寿命会减少

网友P:
热继跳了,应当断开变频器的运行端子,而不是切断变频器输出与故障电机的主回路(接触器)!

网友Q:
各位老师,变频器V/F控制和矢量控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N:
刘: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25 11:05:00
各位老师,变频器V/F控制和矢量控制有什么区别
找本书看看吧,市场上有卖,论述也很详细.

网友R:
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单独运行的状况,最小的电机不能小于变频器容量的50%,否则有烧毁的可能!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小于010在 2006-7-26 11:01:00 发表的内容:
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单独运行的状况,最小的电机不能小于变频器容量的50%,否则有…
--------------------------------------------------------------------------------------------
换句话说:90W220V接220V没问题,40W220V接220V就会烧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S:
不赞成这样使用,变频器容易损坏
----------------------------------------------
http://www.gkcity.com/AboutGkCity.htm

网友L(2006-08-06):
下面引用由小于010在 2006-7-26 11:01:00 发表的内容:
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单独运行的状况,最小的电机不能小于变频器容量的50%,否则有…
--------------------------------------------------------------------------------------------
为什么?有根据吗

楼主:
我现在用了一段时间了,变频器托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容量比两个电机的和还大点的
还可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T:
楼上说的应该是,两台电机的轮流切换吧,不可能同时实现不同频率的电机的运转吧,那样的话没法接线啊

网友U(2007-09-24):
麻烦各位能把接线图画出来大家见识一下

网友V:
以上做法完全是想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两台电机意味着电感并联,结果是产生震荡,最后是可能2分钟就烧毁变频或者电机

楼主:
最好加热过载继电器在每个电机和VLT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