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频器接两个电机.

楼主(2006-07-05):
想问问各位前辈,想用一个变频器接两个电机,一个大功率的电机,另外一个很小的电机,因为单独给小电机配个变频器太不值得,所以想放在一个变频器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人给出加热继电器在电机线上,保护电机. 那么要是突然热继电器跳了!会不会对变频器有伤害?因为变频器还在输出.

网友A:
问题到是没有!就是看你的工艺了!

网友B:
应分别加热继电器.

网友C:
 fandahe说的对,要同时起停、运转速度一样!

网友D:
如不是同起同停,变频器功率需放大

网友E:
功率相加要小于变频器,两电机速度要一样
分别加热继电器.

网友F:
两台电机要同时工作就只有加热继电器了,注意变频器同时拖动多台电机时功率太小的电机在启动时可能会有困难。如果两台电机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或工况运行就不必加热继电器了,可以选择具有多套菜单的变频器拖动,对应不同的电机分别设置参数,如丹佛斯的VLT系列变频器。当然了如果你的两台电机功率相差太大时对较小电机的保护还得考虑热继电器,不过工艺控制方面不存在问题。

网友G:
可以,我用过,加热继电器即可

网友H:
看你的了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觉得加热继电器是个更稳妥的办法.

楼主:
那么要是突然热继电器跳了!会不会对变频器有伤害?因为变频器还在输出.

网友B:
要看你两台电机的工作需要,可考虑用热继电器的接点来控制变频器的外部故障输入,使变频器停止输出.

网友I(2009-04-01):
想问问各位前辈,用丹佛斯FC300变频器启动一台电机,电机参数都与变频器设置一致,但是变频器输出功率远低与电机功率,总是不能够达到额定功率,这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