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案例wincc/rsview/citect/opc,请教高手

楼主(2006-07-05):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个方案是可行的,因为ROCKWELL支持OPCSERVER,这样的话,WINCC做OPC CLIENT,同时,S7200不要走DP,做MPI从就行了,同样采用S7200的OPCSERVER.这个我觉得成本是最低的,也非常可靠
二:RSVIEW和WINCC一样,是可行的,RSVIEW我只试过,知道他支持OPCSERVER和OPCCLIENT.
CITECT就不知了

楼主:
1。谢谢楼上分析很细,小改造,网络已定不改。因为原来服务器是厂家自己VB编的画面,VC做的OPC交换数据。现在全改掉,以便其他系统读取数据。
2。西门子人说没做过跟AB PLC(SLC5/04)通讯,不通。而且我也按照帮助试过,没找到不通的原因。结果不通,而且现象比较奇怪,WINCC通讯不上数据块应该是黑阴影,可他有的阴影,有的状态为0的状态,不管D/A读取的都是0
3。现在已用RSVIEW server连上,客户机得用另一组态软件,那么需要什么工作?

网友B(2014-10-30):
引用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