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式安全栅/齐纳式安全栅选那个好

楼主(2006-07-05):
为什么要尽可能选择隔离式安全栅而不是齐纳式安全栅,这个是由其限能原理和基本电路决定的,齐纳式安全栅在安全限能原理上,存在对地回路,这样使得危险区域端电压不能准确控制在限定范围内,这种电路设计上产生的误差将很有可能导致有危险能量通过时,齐纳式安全栅起不到限能保护的作用,最终导致危险场所仪表烧损甚至爆炸。 安全栅的基本限能原理和基本限能电路: 安全栅限能,就是限制送往危险现场的电压和电流。重庆宇通仪表的安全栅的基本限能原理如下图所示。
齐纳管 Z 用于限制电压。当回路电压接近安全限压值时,齐纳管导通放电,使齐纳管两端电压始终保持在安全限压值以下。 电阻 R 用于限制电流。当电压被限制后,适当选择电阻值,即可将回路电流限制在安全限流值以下。 保险丝 F 的作用是防止因齐纳管被长时间流过的大电流烧断而导致回路限压失败。当超过安全限压值的电压加在回路上时,齐纳管导通。如果没有保险丝,流经齐纳管的电流会无限上升,最终烧断齐纳管,使回路失去限压。为确保回路限压安全,保险丝必须选用高速熔断型。其熔断速度应比齐纳管可能被烧断的速度快十倍。 采用上图所示三冗余齐钠管的安全栅基本限能电路结构,能够确保安全栅在正常工作、一个故障和二个故障时均能将输出电能量可靠限制在安全参数规定的范围内。从而满足 ia 级本质安全的要求。 齐纳式安全栅限能原理 齐纳式安全栅被认为是保护设备,其功能是通过防止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能量传递到危险区以避免可能的失误和故障。故障可能是: ---危险区的电压超高 ---危险区的电流超高(由于短路造成)
因为齐纳式安全栅没有隔离,所以要求齐纳安全栅-连接的本安设备-大地三者之间形成零电位差。安装须后经检测、认证。 中国国家标准B3836.4-2000.12,2.4节明确表明一般要求本安回路不接地,但是出于安全和功能的原因也可以接地。由于两个分离系统部件的不同电势之间产生的接地故障,在本安回路中将会产生补偿电流,这个电流阻碍本质安全。 本安回路最安全的方式是隔离设计,隔离设计从功能角度来讲无需接地。 隔离式安全栅的主要特点 1)隔离性能 隔离式安全栅运用可靠的电磁隔离技术,在危险区(现场)一侧电路(含基本限能电路)与安全区(系统)一侧电路之间实现完全的电流隔离。 宇通仪表的电磁隔离技术使得隔离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之间的隔离电压检验值高达2500V。
由于隔离作用使现场危险区与控制室安全区之间没有地电流通路,所以隔离栅无须接地。同时,无论现场仪表和系统接不接地、如何接地,也不管厂区的地电势分布如何复杂和如何多变,检测与控制回路均不受地电势差或地电流的干扰。许多联合装置项目中需要顾及的接地要求较多,如现场要防雷、防静电、抗干扰,而控制室要接系统保护地、信号地、电气安全地,等等,常因各自要求不同而顾此失彼。此时,直接选用隔离型安全栅以简化接地问题。 2)信号传输特性 由于隔离式安全栅将现场与系统两侧的电路隔离,使其信号传输技术比齐纳栅复杂得多。比如模拟量信号输入时,先在危险区侧电路中将模拟量信号转换为频率信号,经隔离变压器感应到安全区侧,再将该频率信号复原为模拟量信号。如果,在模拟量信号上还叠加着数字量信号,如智能变送器的通讯信号,则情况将更复杂。 在诸多特性中,隔离式安全栅的信号传输精度和针对智能变送器的可传输通讯频率范围在应用中最为重要。

网友A:
不错
张知识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angyuan.com.cn

网友B:
 为什么要尽可能选择隔离式安全栅而不是齐纳式安全栅,这个是由其限能原理和基本电路决定的,齐纳式安全栅在安全限能原理上,存在对地回路,这样使得危险区域端电压不能准确控制在限定范围内,这种电路设计上产生的误差将很有可能导致有危险能量通过时,齐纳式安全栅起不到限能保护的作用,最终导致危险场所仪表烧损甚至爆炸。
-------------------------------------------------------------------
楼主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我不知道您原理方面的叙述基本是正确的,怎么会得出这个错误结论?当有危险能量通过的时候,烧毁的应该是齐纳栅,而不是现场仪表,确切的说是烧断了齐纳栅中的快速熔断器,从而切断了电路,危险能量是不能到达现场的,也不可能最终导致危险场所仪表烧毁甚至爆炸。
采用齐纳安全栅少的原因一是因为齐纳栅由于受电源波动等影响容易烧毁,二是对接地的要求苛刻,三是要求其他仪表需带隔离。

楼主:
是的 你说的对 齐纳式安全栅正常的使用情况下是那样的 起到保护危险区域仪表的作用 正如你提到的 因为齐纳式安全栅对接地要求苛刻 而实际操作中要保证齐纳安全栅-连接的本安设备-大地三者之间形成零电位差不容易 在没有带隔离器或隔离电路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使齐纳安全栅防爆电路失效 导致危险区域爆炸
“GB3836.4-2000.12,2.4节明确表明一般要求本安回路不接地,但是出于安全和功能的原因也可以接地。由于两个分离系统部件的不同电势之间产生的接地故障,在本安回路中将会产生补偿电流,这个电流阻碍本质安全。    本安回路最安全的方式是隔离设计,隔离设计从功能角度来讲无需接地。”
所以一般推荐使用本来就带有隔离电路设计的隔离式安全栅

网友B:
不好意思,又给你提意见。安全栅的作用不是保护仪表的,而是限制能量的作用。

楼主:
嗯 是的 你说的对的 安全栅是限制危险能量进入危险区的 之所以限制能量流入危险区域 就是防止这种危险的能量对处于危险区域里的设备造成损坏 这个是我们用安全栅的目的吧

楼主:
谢谢“没事玩玩”对帖子的关注   可能本人表达能力有限 对问题阐述的不是很透彻  也希望和大家多交流 多学习^_^

网友B:
使用安全栅的目的是为了防爆。防爆的措施有好几种,使用安全栅只是其中的一种——本质安全防爆。

楼主:
呵呵 对啊 是我没说清楚 谢谢指正 我发这个贴的观点就是说 在本质安全防爆中 如果选用安全栅的话 推荐选用带隔离电路的 隔离式安全栅 比齐纳式安全栅要好些 隔离作用使现场危险区与控制室安全区之间没有地电流通路 以简化接地问题

网友C:
上面大家都说的很好,我这刚好有一点关于安全删的,不妨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一般来讲,齐纳安全栅选型容易,不易损坏,对原系统结构要求改动的地方比较少,优点比较明显。齐纳安全栅的防爆原理是用齐纳二极管控制输出电压,用电阻限制输出电流,电路相对简单。在正常工作时,齐纳安全栅相当于两个电阻串入电路,因此对系统结构,无需作改动。另外,齐纳安全栅由于无信号的转变,对原信号精度也没有影响。隔离安全栅是以高频作为基波,将信号进行调制解调,信号有了变动,精度会受安全栅电路的影响。隔离安全栅由于具有高频震荡电路,将产生出射频干扰,对系统不利,而且隔离安全栅也比较容易损坏。 但隔离安全栅不需要本安接地这是它比齐纳安全栅优越的地方。价格方面,齐纳安全栅要比隔离的便宜很多,这在需要使用很多安全栅的场合,齐纳安全栅的价格优势明显体现了出来。

网友D(2007-05-29):
讨论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