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MPI通讯格式的设置

楼主(2006-07-05):
小弟准备用人机界面来对STEP7-300进行监控.他们之间的通讯方式选择MPI通讯.由于人机界面只支持RS-232和RS-485.所以两者之间要通过一个PC适配器(PC Adapter:将MPI转为RS232)来连接.
但编辑人机程序时要求选择数据格式.
而我不知道西门子PLC中,数据由MPI格式转成RS232后,是什么样的数据格式.ASCII? RTU?
8.E.1? 7.E.1? 8.O.1?.....
我胡乱的试了几个还是通讯不上,在STEP7软件中,我只找到了以下关于MPI的设置的选项,而没有发现,有那里可以设置数据格式的.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人机所选择的数据格式无非只是浮点等类型,和MPI通讯协议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上位系统是什么软件?你是不是说在HMI的电脑里面安装了STEP7,借用此电脑和PLC通信是吗?

网友C: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使用的MPI协议的话,他的数据格式就不用理会了吧1

楼主:
兄弟们,因为我用HMI来监控STEP7 -300 .
我的HMI支持RS232协议,在设置HMI的配置时,需要选择数据的格式,就是波特率,数据长度,奇偶校验位,停止位这些东西的选择.而我又不知道该选择哪种.
STEP7-300上只有一个PC-Adapter将MPI转换为RS232,至于它的RS232是符合什么数据格式,就不知道了.在西门子的软件中也没有找到什么地方可以设置的.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