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非标设备的几种控制方法请你指教

楼主(2006-07-05):
非标设备有它的特点,做完这个项目不一定有相同的或类似的项目,因而常采用通用的电器器件。有时我们设计的系统可能和工艺要求不完全一样或用户有更好的工艺,因而设计的系统要能灵活改变面貌。不然在安装调试时会很被动。在我个人的活动范围内,有几种常用的思路,想和大家一起讨论,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传统的继电器+计数计时等仪表。简单明了,价格便宜,在小型电控中非常实用。
二:智能仪表+继电器。如温控表和接触器组成的温控回路,张力控制器和变频器、继电器等组成的张力控制回路。这种方式的电路因采用了专门的控制器,能快速达达到较好的精度和有较好的稳定性。
三:PLC+人机界面。
A:带显示的PLC,如SIEMENS LOGO。能通过PLC的显示屏进行参数设置,显示。成本较低。
B:文本显示器和PLC的组合,如TD200+S7-200。
C:触摸屏和PLC的组合,能实现非常强的功能。如动态显示,报表打印。
四:PLC+工控机。
A:上位机采用组态软件。
B:上位机用VB等自己开发控制软件的。

网友A(2007-04-06):
前面两种基本上很少见吧,第三种方法使用可能是最广的,第四种成本高,开发周期时间长,不过它的DIY性能最好

网友B:
第一、二、三、四点对应的设备(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WINCCC”说的“第四种成本高,开发周期时间长”我同意一半。上位机用VB等自己开发控制软件时开发周期长,这点我同意。但用组态软件就很快,缩短了很多时间,现在国内有不少组态软件诞生也就因为这点。

网友A:
用组态软件的话没什么意思,比较容易仿造,还有就是知识产权方面也不好搞,最好还是自己开发。

网友B:
对于工期不紧的项目或标准的项目使用高级语言可以节约成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对于非标的设备,客户的需求是千变万化的,他很可能钟爱于某种品牌的仪表或器件,此时会面对开发驱动程序等一系列的工作,而组态软件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界面得开发,组态软件就很拿手了。

网友C:
你能省几个钱,等你开发完了,那些时间,你可能 都做了好几个项目了,长期话不来.

网友D(2011-11-08):
求助下大家,找个有非标设备搭建经验的2-3年工程师,人才好像不多呀? 为上海德企招的,也就2-3年要求的经验,懂PLC或者Labview其一就行,月薪平均下来1W,培训体系完善;管中餐,交通不收钱;享受10天的年假,每个部门有名额推荐最佳潜力员工,入选到MBA等培训计划,有意请QQ:250665008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