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接点真空表为什么不稳定?

楼主(2006-07-05):
我公司在实验负压发生装置时,采用了上仪的ZXC-100型电接点真空压力表,为什么当当负压降至下限值与0之间时,负压表信号输出不稳定?

网友A(2008-02-02):
你是指什么不稳定?是压力显示不稳定还是什么不稳定?

网友B:
检查安装位置是否振动;或是压力表质量问题,现在的电接点压力表都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