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CP1H-XA中的模拟量端子

楼主(2006-07-05):
各位大虾,你们好,我有从客户那里拿了一个CP1H-XA的PLC,客户说这个PLC的模拟量输出端子有问题,要我帮它检测一下,但是我不懂,只有请教各位了。

网友A:
直接写赋值语句给模拟量输出然后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CPIH ANALOG 最快方式:找到CX-Programmer V6.1 & 9Pin對9Pin cable(論壇裡都找得到) 1.設置Analog IN/OUT DIP switch為電壓或電流如附圖 2.CX-Programmer---PLC Setting如附圖,設置好下載到PLC 3. Analog Input---CIO 200~203ch 讀取輸入量 Analog Output—CIO 210~211ch 輸出量

网友B:
附圖較慢急的話http://220.130.220.148/phpbb2/viewtopic.php?t=25

网友C(2011-06-03):
请教高手:我的CP1H -XA 模拟端口210程序写入数字且监控看到无误,但输出端子测量不到电压(设置为电压输出)。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