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嵌入式
研发PCI-1713差分输入问题

楼主(2006-07-05):
我们以前有一台研发的工控机(两张PCI-1713,一张PCL-836),可靠运行了一年了,上个月,我们按照以前的那台工控机又购买了PCI-1713和PCL-836装了一台工控机,装好后发现:如果将PCI-1713设为差分输入(老工控机用差分),采集软件的"开始采集"命令按钮就变成灰色了,不能点击了.但是设为差分输入就可以采集,但是数据误差太大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硬件已测试过,没有问题
由于在装新的这台工控机时,动了以前老的工控机的卡,现在老的工控机也是一样的现象.
请各位指点

网友A(2006-08-09):
先用研华的device manager测试一下,以检查驱动等等安装设置是否正确。如果还有问题,拨打800-810-8389请研华工程师了解详细问题以做分析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