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 怎样通过opc和wincc通讯!

楼主(2006-07-05):
ifix 想通过opc和装有wincc的上位通讯,请问怎么设置?
万分感谢!

网友A:
??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IFIX和WINCC同为上位机组态软件,OPC驱动是连接组态软件与PLC的驱动,同是上位机估计是连不了的吧,可以考虑从下位机的以太网口或者其他通讯方式连出来,下位机直接连IFIX
我也是刚入行的新手,有错误的地方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C:
在ifix中选择opc驱动,添加server、group、item即可。

网友D:
应该还要把WINCC的OPC注册信息导入装IFIX的机器的注册表。同时要配置DCOM才可以。 HTTP://WWW.OPC-CHINA.COM HTTP://BBS.OPC-CHINA.COM

网友E(2006-08-07):
WINCC上位与下位IFIX的OPC服务器通讯,对于IFIX大材小用。
合适就是需要,如果仅仅是数据通讯,没有必要这样啊,大家说呢?
我们可以提供独立的OPC服务器和软件网关可以实现,都作为WINCC下位机,这样可以嘛?eshare_sh@yahoo.com.cn

网友F:
wincc本身可以作为opc server吧 你只要在装有ifix的机器一段装上opc client配置一下,并且配置以下装有wincc的机器的dcom

网友G(2009-03-21):
七楼的,有具体设置资料或者视频吗?

网友H:
这样的连接还没听说过,也来学习学习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