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电机和PMAC数控系统

楼主(2006-07-05):
各位大仙好,呵呵
我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我现在的课题是做一个并联机床的数控系统,我选的运控卡是PMAC2104卡,电机是带制动的安川电机.
由于我是一个菜鸟,所以我现在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恳请得到大家的帮助.
1,在使用安川电机的时候,当我把电机驱动器,以及控制卡连好通电后,电机就一直缓慢的向一个方向旋转,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零漂吗,呵呵
2.我现在选的是速度控制模式,在连接电机使能信号/S-ON时,在卡的控制信号CN1我找不到相应的接口,后来我就直接把驱动器中/S-ON设为一直有效,请问正确的接法是怎样啊?或者你们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哈哈,就问这么多了啊,我经常来看大家的文章,今天是第一次发帖啊,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谢谢先了!

网友A:
电机就一直缓慢的向一个方向旋转,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零漂吗,呵呵
零漂是在开环下出现的情况,如果控制卡当时处于开环状态,那就应该是零漂。

楼主:
哈哈,谢谢刘老师哦.不过我的系统接线已经接好了啊,我有把电机的信号通过编码器反馈给运控卡啊,这种情况也算开环吗?还想问一下老师,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去调试电机,消除这种情况啊?期待你的解答

楼主:
我已经把编码器的信号引回到运控卡上了阿,这样还算开环吗?
另外想问下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试电机,消除这种现象呢?

网友A:
开环与闭环,不只是硬件接线的问题。如果控制卡能正确的读到电机的位置,但是没有修正信号,那就说明卡本身还工作在开环状态。

网友B:
接线好了,系统也会默认开环的,在pewin中输入j/信号,就会形成闭环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就是每次操作的时候都要先输入J/
至于电机一上电就缓慢转动的问题,我把I169的默认植由零改为1 后,有一定的效果,进一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PID调整一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J=1000之类的问题它会一直不停的转下去,我感觉好奇怪啊.
我编了一个程序下载到PMAC,这个程序有正反转,结果它似乎能基本执行程序,但没有反转啊,
我又修改了一下,就是让它先以一个大点速度转,然后停一段时间,再以一个更小的速度转,但发现结果它就一直转,中间没有停顿的过程,
哈哈,好多困难啊,希望熟悉的朋友能够指点一下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C:
你看以下决定安川电机指令接受方式参数是否是对

网友B:
看看i910等于多少,如果有反馈,应为i910=3或7,
i916=3
设置错误就会有你这样的结果

楼主:
to smellycat:
我电机初始化设定的I910=3,I916=0,
我用的是速度模拟量控制,现在我把I916改为3,发现一通电,电机自己就转起来了啊,并且使用j+,j-.k,都无效了,呵呵
使用j/电机有明显的震颤,
请各位高手再给我分析分析
我现在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在我以前的设置下,电机的行为也是极其的诡异啊,呵呵
具体就是我上面的讲的那些,我现在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
我输入程序
OPEN PROG1
  CLEAR
  LINEAR
  INC
 TA500
 TS250
 P1=0
 WHILE(P1<3)
 X10
DWELL500
X-10
DWELL500
P1=P1+1
ENDWHILE
CLOSE
运行程序
&1b1 r
我得到的实际结果是电机会循环相应次数,但只有前面的正转,没有反转
恳请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D:
你可以在安装电机里面先做一下零漂校正,好像Fn004,具体查一下手册。

网友E:
 我的问题是: 给驱动器使能信号之后,不给任何运动指令,它都会以大约60-90转/min的速度旋转.
    我对控制卡的状态进行观测.首先,我对该轴位置进行清零复位,控制卡检测显示没有任何速度指令输出,但是电机仍然转动; 我调整平台位置,发现当位置跟随误差在-170至-180个脉冲时,电机可以停在那里不再转动,而当我调整位置跟随误差在170至180个脉冲时,电机转动,当我把位置误差从-170至-180个脉冲继续加大时(如-250),电机又动了.
    所以,我初步分析认为,在控制卡未输出任何速度指令时, 驱动器上已经产生了一个速度指令,通过驱动器上的Un001功能参数可以观测到其大小约为0.3v-0.4v, (6v对应与额定转速3000r/min).当位置误为-170至-180个脉冲时,控制卡产生的速度指令刚好与这个预先存在的速度指令正负抵消,因而电机不转.而当位置跟随误差在170至180个脉冲时,控制卡所产生的速度指令与预先存在的速度指令叠加,电机转速大于其"自转"时候的转速.
   现在,我就上不清楚这个预先存在的速度指令是怎么产生,该怎么消除?另外,我说明一点,我的系统用了光栅反馈,信号直接给了控制卡,增量型编码器的信号给了驱动器,但是由于控制卡反馈通道个数的限制,驱动器没将编码器的信号送入控制卡,我个人认为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可以不需要光栅的信号,而控制卡只负责位置环的运算,也不需要编码器的信号,由于缺乏经验,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正不正确,由于设备正处于调试的关键时期,问题急需解决,希望各位内行不吝赐教!!

网友F:
to 琴宇
你检查一下从PMAC输出的PLUS和DIR及GND接线是否有虚接或接线不对?

楼主(2007-01-23):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我现在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