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时并车的问题

楼主(2006-07-05):
现在我们的独立电网系统中另有一台应急发电机,目的就是在正常电网不能负担太多负荷的时候,由应急发电机将较为重要的一些负荷带起来。这里有A B两端低压母线,A 和B之间有一个连接开关,正常时A 母线通过连接开关给B母线供电,B母线通过一个开关连到应急发电机上。设计理念为,上述两个开关正常情况下为互锁关系,而在需要应急发电机的时候,实现并车,两个开关都在合闸状态约1秒钟,然后两段母线间的开关断开。
针对该设计理念,请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A:
合闸瞬间必须经过同期才能并列运行,相位,电压,频率,都要在规定范围内,不经过同期装置并列的话,后果很严重,可能烧毁发电机,这两个开关都必须进同期装置,两个同期点。

网友B:
这个肯定是需要同期点的,如果不是发电机的话可以考虑块切,块切现在使用的非常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