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供电线路问题?

楼主(2006-07-05):
我厂一台新装的电机280KW,供电线路使用240MM电线长约300米左右,不知道线路够不够过??

网友A:
一根240的不够的,至少要两根185的

网友B:
若是两根185的也要一定是同长度,同型号,同厂家的要不然电流会不均衡的

楼主:
因为线路是旧有的,如果不够的话,并根120的行不行呀?如果全用240MM的费用太高啦!

楼主:
现在电线的价格大概多少呀?

网友C:
这个问题建议楼主自己算。根据导线载流量和允许电压降校核就是。直接回复的大多凭经验,可能不足或造成投资浪费

网友D:
这个问题建议楼主自己算。根据导线载流量和允许电压降校核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