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200度测量

楼主(2006-07-05):
超低温(-180度)测量目前只有PT100吗?可它的使用寿命短。有没有用于测量低温但能够五年不用维护传感器

网友A:
是的,它的温区-200-600摄氏度,-180度?是测量天然气吗?又或者核潜艇阀门!?
"五年"?目前好象还没有,使用寿命取决于你的选型,
我司专业生产热电阻,热电偶等温度,压力仪表,
有需要: 13909817485,万沃仪表(上海)公司

网友B:
我们公司测量液氢的温度采用是热电偶,15年啦,零故障。

网友C:
目前只能用PT100或T型热电偶

楼主:
测量液化天然气

网友D:
用PT1000,我们用的很好

网友A:
PT1000与PT100在原理上,结构形式上有区别吗?!
只不过分辨率大10倍罢了,对二次仪表的要求相应低一个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