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气体预处理箱?

楼主(2006-07-05):
气体预处理箱的内部都有什么部件?其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06-08-05):
红外线预处理系统部分备件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1 有机玻璃处理罐 BCB-200
2 进口非防爆抽气泵 –15KPA 89NE-220
3 全不锈钢高精度中压减压稳定阀 BCP-50
4 全不锈钢高精度自清扫过滤器 ACP-3
5 全不锈钢针形截止阀 BCZ-64
6 全不锈钢三通球阀 BCSB-64
7 进口全不锈钢五通校准切换阀 RCWB-64
8 316L压力表 BCPB-60
9 转子流量计 DK-80
10 涡流管制冷器(含和不含不锈钢换热器由用户确认) ACH-5
11 φ6mm外抛光不锈钢管
12 φ6mm双卡压环
13 进口高密度大面积复合陶瓷过滤芯 BCFX-3

网友A:
分析仪予处理系统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主要作用是压力调节、除水、除尘、快速回流、流量调节、标定仪表的零点及量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