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关于伺服驱动的程序

楼主(2006-07-05):
各位前辈,我一直对伺服驱动的程序不了解,现在提取我公司一台设备的一段关于伺服的程序,请教一下
以下是程序,虽然里面用到的指令我对照了PLC的编程手册查用法,可是看了以后还是很不了解

我看了程序说明书,是这样理解的:
M8002初始脉冲,使D8148加减速时间为800MS,基底速度为500HZ,最高速度D8146为200000HZ,根据计算,输出脉冲频率的最底频率为200000/2×(800/1000)=250000,再开方为500HZ
第20句回原位S3信号触发,进行DZRN的32位原点回归指令,原点回归速度为10000HZ,我这里比较不明白,16位指令为10~32767,32位指令为10~100,000HZ,那10000HZ为什么不是16位指令呢?不用ZRN,而要用DZRN?爬行速度即近点信号变为ON后的低速部分速度为3000HZ,近点信号为X0,脉冲输出起始地址为YO,这个脉冲输出起始地址为什么意思啊,虽然是PLC指定的必须是Y0或者Y1,是不是说,驱动伺服电机回归的信号是有Y0发出的(如果指定为Y1,就是Y1发出的)
第41句:DPLSY为脉冲输出指令,表示以30000HZ的频率输出360000的脉冲量(数),输出脉冲的编号为Y000,前面有M119工件前进,M120工件后退信号,是不是指无论是工件前进还是工件后退,都以输出地址Y000,以30000HZ,脉冲数360000的速度进行动作吗?
第59句:DDRVI为32位相对位置控制指令?我想问问,这个指令实际到底会驱动伺服电机正要运动,根据指令的解释,M112伺服前进,S20定位一旦动作,将以脉冲数72000,输出脉冲频率60000HZ,脉冲输出地址YO,旋转方向信号起始地址Y1进行动作
指令说明中描述,按照输出脉冲数的正负,正,为ON,负为OFF,这个意思是不是指旋转方向根据脉冲数的正负进行选择,脉冲数为正,正转,脉冲数为负,反转?
既然是正、反转了,为什么又叫做相对位置控制指令?所以我真不知道他的实际动作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