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海德汉ROD430增量编码器接线?

楼主(2006-07-05):
请教海德汉ROD430增量编码器与ABB ACS800的RTAC-01的接线?(我在现场,又无资料,急用).

网友A:
我手上的资料如下,具体看说明书:
电源+(10--30Vdc):棕色/绿色夹花,针脚M
电源-(gnd):白色/绿色夹花,针脚K
A+(Ua1+):棕色,针脚E
A-(Ua1-):绿色,针脚F
B+(Ua2+):灰色,针脚H
B-(Ua2-):粉红色,针脚A
Z+:红色,针脚C
Z-:黑色,针脚D
一般连接:电源12v或24Vdc
信号,A+,B+,进PLC的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