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触摸屏与twido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07-05):
Hitech的软件里没有TWIDO的PLC选项。那应该怎么设置,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选成MODBUS试试

网友B:
走MODBUS吧,TWIDO的PLC我用过,和EVIEW通讯过,走的就是MODBUS
只要对应上地址就OK 了.

楼主:
 天天 向上: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6 15:32:00
    走MODBUS吧,TWIDO的PLC我用过,和EVIEW通讯过,走的就是MODBUS
只要对应上地址就OK 了.

这个我用过但是,Hitech我没用过,上面用移位偏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