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9KW电烤箱实际用电?

楼主(2006-07-05):
各位高手:老板要我估算三相9KW电烤箱的实际用电是好多.我倒疑惑了:因为我以前没专门测试过电烤箱的用电情况,电烤箱的电流是间歇性的通断,与空压机一样.应该比9KW小,小好多呢?
重庆的电工老乡,有空就来吹一哈龙门阵噻.

网友A:
电烤箱是有加热片来提高温度的,当加热到一定温度时,温控仪会自动停止加热。加热时的功率为9KW,而不加热时是没有功耗的

网友B:
13.5

网友C:
用好多电要看负载率,也就是工作的时间决定的三!试验确定会比较准,估算那可以照9KW!

楼主:
梁师傅,你的13.5KW是如何算的?能透露一点吗?我认为曹大平师傅说的有点对.如此说来,要得到较准确数字,还得动手实践才行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