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急!!!WINCC安装问题!!

楼主(2006-07-05):
我的系统是XP专业版SP2,电脑是IBM T23!!在安装完WINCC6.0后提示重启!
重启时不能进入系统!然后又自动重启!试过N次也不行!安全模式也不能进!只能通过(恢复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才能进系统!进了系统后打开WINCC时提示找不到组件ACE60.dll!我以为是和别的软件有冲突!格C盘后重装系统再装WINCC时还是那样!!以前在别的电脑上装没有这个问题!!!请高手帮忙!!
在线等!!急啊!!!

网友A:
WINCC6.0支持在XP专业版SP2下安装和使用。
您应该检查一下你的XP专业版SP2软件。

楼主:
确认跟XP系统没关系了
重装好几安装盘也换了好几张!!
WINCC SP3装完也是这样!!

网友B(2007-07-11):
我用的也是XP在没装网卡驱动时可以安装,但在装了CP5611后才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