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540,不拖电机正常,拖电机报OC!急急急!

楼主(2006-07-05):
不拖电机运行正常,三相输出平衡,拖电机,启动报OC!

网友A:
建议您着重检查:①电机是否正常,有无短路、绝缘老化、缺相等现象;②若确认变频器外围负载没有问题,请认真仔细检查驱动电路的光藕。

楼主:
电机是好的,负载没问题,光藕都换成新的,故障依然!急死人了!

网友B:
笨头笨脑:根据你的问题偶可以提供一个电话:021-51082175-208你可以问一下,保证可以解决,呵呵。

楼主:
谢谢!我来问一下.

网友C:
谁有AB 2。2 KW 驱动板,CPU 是2。04DORO。13774372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