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速200米的瓦楞纸机用三菱A740的变频还需要闭环吗?

楼主(2006-07-05):
纸机工作车速在140-200米之间;现在三菱的A740变频器不知如何?是否需要用闭环控制?请高手指示

网友A:
不需要。我能做到350米,普通纸机不需要闭环

楼主:
可是这样的话,如果需要变车速的时候,各分部能同步吗?
请细说如何才能实现更好的开环控制!
谢谢!

网友A:
通过程序控制,哈哈,直升50米不断纸。不知道你是什么纸机,有没有负荷控制

楼主:
没有负荷控制,但施胶机有两根直径一样的胶辊压在一起,需要进行负荷控制吗?还有,直升50米不断纸,通过程序控制,你是怎样的控制过程?

网友B:
可以做开环,采用三菱PLC FX2N 系列加RS485通讯的方式控制三菱的A740变频器,施胶机上下辊之间可采用速度配合、需要进行负荷控制或下辊速度控制、上辊转矩控制。另外,纸机还需有总升/总降、运行/爬行、速度链和收紧等功能,这样操作才方便。

网友B:
若有需要,本人专业从事纸机变频传动控制,愿为你提供专业指导。

楼主:
jimhu268:
你是哪里的?

网友B:
我是杭州的,你呢?

网友C:
都是胡扯,纸机速度并非电机速度不行,而是综合因素决定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jimhu268在 2006-7-23 23:09:00 发表的内容:
  我是杭州的,你呢?
--------------------------------------------------------------------------------------------
我也是杭州的,那我怎么联系你呢?
我的电子邮箱:zhan_hong@sia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