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06-07-05):
请画出单相电机(220伏)的正反转的接线图和工作原理

网友A:
随便找一下洗衣机的说明书就能解决问题。要正反转前提是两个绕组相同,互为运行和启动,交替工作就行了!

网友B:
不会画图,但是方法很简单,我一说你就明白,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三个线头之间的电阻,阻值最大的两个之间串联电容的两端,剩下的一端接电源的一相,另外一相接电容的一个极,通电试验,若反转则将这一端接电容的另一极,电机肯定正转

网友C(2008-12-12):
   论坛上有人问过了这个问题了,回答的人很多,答案也非常详细,有几幅图和实物图了

网友D:
论坛里有去找一下吧、找到两个绕组分清楚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会画图,但是方法很简单,我一说你就明白,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三个线头之间的电阻,阻值最大的两个之间串联电容的两端,剩下的一端接电源的一相,另外一相接电容的一个极,通电试验,若反转则将这一端接电容的另一极,电机肯定正转

2楼说的很明白,而且很正确,正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会画图,但是方法很简单,我一说你就明白,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三个线头之间的电阻,阻值最大的两个之间串联电容的两端,剩下的一端接电源的一相,另外一相接电容的一个极,通电试验,若反转则将这一端接电容的另一极,电机肯定正转

图片的格式不对,无法上传  郁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会画图,但是方法很简单,我一说你就明白,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三个线头之间的电阻,阻值最大的两个之间串联电容的两端,剩下的一端接电源的一相,另外一相接电容的一个极,通电试验,若反转则将这一端接电容的另一极,电机肯定正转

网友H:
2楼说的很明白,而且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