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我的变压器为啥烧掉

楼主(2006-07-06):
我公司的一台铣床,电气柜里有只380变200的变压器。二次侧有熔丝保护,一次侧没有,它二次侧烧掉了,一次侧没有。熔丝没短。没有接地短路现象,为社么啊

网友A:
绝缘老化,匝间短路!

网友B:
也许是熔丝选的太大了!

网友C:
绝缘老化

网友D:
温度高.绝缘坏

网友E:
过载了,机床控制变压器一般功率余量不大,机床电器经常24小时连续工作,电源电压有时升高时,散热不良烧掉

网友F:
对的,可能是过载但没有短路!!

网友G:
是绝缘老化吧

网友H:
同意CPU-Z

网友I:
你这个变压器是给什么供电呀?车床电器好象都是36V交流的呀,如果是我的负载过重,也会烧二次侧的.还有你的熔丝选择是否合理?

网友I:
你这个变压器是给什么供电呀?车床电器好象都是36V交流的呀,如果是你这个变压器所供电的负载过重,也会烧二次侧的.还有你的熔丝选择是否合理?

网友J:
这个问题分析起来有很多种可能!变压器可能绝缘老化引起匝间短路;周遭环境不好有异物掉进绕组;使用时间太长,而熔断器选择太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是负载过大引起,变压器有阻抗互换特性,一次侧完好就证明这一点!

网友K:
1.过载了2.绝缘老化,匝间短路

网友L:
绝缘老化,熔丝选的太大,过载,都有可能。

网友M:
加 所说既是

网友N:
你的熔丝选的太大,你的铣床变压器不就是带个二次回路吗?是不是有负荷太大啊,

网友O:
现在的好多控制变压器质量不如以前,静态电流大,发热严重,很容易因长期过热绝缘老化,发生这样的情况。